圆锥销和圆柱销

楼主(2020-06-26):
请问圆锥销和圆柱销哪个定位精度更高一些

网友:
当然是圆柱销

网友:
圆锥销吧,下部分孔装配钻绞

网友:
圆柱销因为加工时有可能圆度不好有间隙所以精度不如圆锥销

网友:
圆锥销一般都是和圆柱销同时使用的,只用圆锥销也定不了位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圆锥销

网友:
应该是圆锥销吧。毕竟圆柱销轴孔之间的间隙应该比圆锥销轴孔之间的间隙大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