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为什么有的数控加工要精加工两次呀

楼主(2020-06-26):
先粗加工然后精加工为什么有的需要精加工两次呀,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你可以一次不加工,也可以加工三次五次。你开心就好

网友:
为了保证精度^_^

网友:
这个要根据零件的要求来的

网友:
刀具加工时会有让刀现象,为了保证精度

网友:
刀具让刀,工件变形都是可能需要再次精车的原因

网友:
加工有粗加工-半精加工-精加工这样的过程,一般用于精度要求较高的零件中

网友:
这个要考虑零件的加工精度,多次加工可释放切削应力,有些高精度加工后还须自然时效后再加工!

网友:
第一次加工不到位,加工第二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