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FANUC系统,除了8000+和9000+,其它程序可以保护吗?

楼主(2020-06-26):
请教,FANUC系统,除了8000+和9000+,其它程序可以保护吗?怎么保护?) a! p. c: c6 U: j+ v

网友:
面板上应该有程序锁呀(钥匙),试试看

楼主:
|五面怪发表于 06-26 09:45面板上应该有程序锁呀(钥匙),试试看
钥匙白扯了,谁都有。我记得以前好像学过用参数锁程序,任意程序都可锁,相邻两个参数,一个规定程序号上限,一个规定程序号下限,两参数间为受保护程序号的范围,

楼主:
百了,未找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