钢平台螺丝连接与焊接选择求助

楼主(2020-06-26):
现在要做个钢平台,大概7米*35米*H3米,上面放一些设备。设备需要平台刚性要足够,震动要足够小,我司给出的方案是焊接,这样工期短,效率高点;客户要求螺丝连接,说焊接要变形。我想问下,钢平台用一般高强度(8.8级)螺丝连接,后期也是会变形的吧? 螺丝连接和焊接那种要好点,不考虑后期拆除。

网友A:
说的是钢平台与设备的连接,还是钢平台自身组装的连接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的是钢平台与设备的连接,还是钢平台自身组装的连接方式

钢平台自身组装连接

网友A:
生产现场与平台安装场所是在一个地方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生产现场与平台安装场所是在一个地方吗

平台下方是无尘室,生产场所在无尘室里面。 现在就是一块空地,等平台搭建好,在运送设备,最后做无尘室。

网友(点评):
我是问钢平台的构件是在哪加工的

网友(点评):
施工现场

网友:
焊接和螺栓连接都行。既然是客户要求用螺栓连接,就按客户的要求吧。

网友B:
客户要求螺丝连接,说焊接要变形。客户说的有道理

网友:
变形?难不成你那钢结构还要多高的精度不成

网友:
对房屋结构来说,谈不上变形问题吧。
刚性应该焊接好点。

网友:
小件焊接,部件之间肯定是螺栓连接,全焊接的结构你们会哭的,相信我。

我就做过钢构,就算是全焊接的结构,也是先用螺栓在关键位置锁紧之后再配焊,指望吊车能精准定位就不现实。实际上,客户要求螺纹连接,不焊接,是帮你们省事儿了啊。这样的客户请给我来一打!

网友:
焊接太大,不方便运输。现场焊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客户要求螺丝连接,说焊接要变形。客户说的有道理

设备要求高,调试好后 担心螺丝后期会变形

网友:
高强度的螺栓都是选12.9级的,这种屁股头后面有一个个的纹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设备要求高,调试好后 担心螺丝后期会变形

感觉你们多虑了。

网友C:
35米你全都焊接怎么运输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5米你全都焊接怎么运输

现场焊接的,现场空间有限,吊车不能进去,材料也是在现场买的。主要焊接工期短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场焊接的,现场空间有限,吊车不能进去,材料也是在现场买的。主要焊接工期短

工期长点就长点
得罪客户不值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