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简单测绘一个凸轮

楼主(2020-06-26):
请问如何简单测绘一个凸轮,手上有个凸轮让我测绘画张图出来,拜谢了!

网友:
请问楼主,如何找到这份工作的?

网友:
拍照,描图。再测量校对。

网友:
图也没张?全靠诈呀?平面凸轮,你摁纸上,拿笔描不就行了?

网友:
投影
画图

网友:
手里雷啊

网友:
三坐标,二次元都可以,平面凸轮大概画下可以用手机拍下轮廓,然后把图片导进软件,然后用样条曲线描

网友:
打印机复印  3d扫描 三坐标等方式

网友:
平面凸轮?先确定回转中心,再确认一个0°参考线,然后用角坐标测轮廓点,每隔1°取一次值,最后画出变化曲线就可以用于生产了。图纸横坐标是0-360°,纵坐标的回转中心到轮廓的距离。

网友:
提问题需要把条件说清楚

网友:
现在有新的技术,手持式三维3D扫描仪,可以直接测得物体的轮廓数据。软件上直接可以有图形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看着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