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序卡适用于单批量或小批量机械零件加工吗?是不是有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卡就可以了

楼主(2020-06-26):
工序卡适用于单批量或小批量机械零件加工吗?是不是有机械

网友:
是不是有机械?!
工序卡 是每道工序的细分。

网友:
工序卡是什么?你从哪儿搞到的,贴张图看看呗

网友:
单批量或小批量机械零件加工有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卡就可以了

网友A:
每个零件都应该有个自己的工序卡,这样才能保证加工的时候不出问题,也可以总结过往的经验

网友:
小批量,有《工艺过程卡》就够了,特殊工序单独出一个《特殊工序卡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每个零件都应该有个自己的工序卡,这样才能保证加工的时候不出问题,也可以总结过往的经验

不适合单个零件,非标的东西基本没有工序卡和工艺过程卡

网友:
具体情况具体处理,工艺卡描述做事的顺序先后,工序卡是做某一工艺的参数及注意事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适合单个零件,非标的东西基本没有工序卡和工艺过程卡

非标是比较特殊的存在

网友:
工序卡是在零件的每一个工序加工过程中的工艺文件,区别于工艺卡,是工艺卡的一小段。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,机械工艺卡里面有工序的划分。

网友:
单小批量 一般不用这玩意  现在很少有厂编制工艺卡片了  这玩意以前大国企喜欢编这些文件  基本上工人也不看

网友:
工艺卡各工序不是包含各个工艺步骤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