端面槽加工最宽能达到多少?

楼主(2020-06-27):
       做机械加工的朋友说,目前加工的一种铸铁件,槽深20,环槽96mm-148mm,用10mm宽的机夹端面槽刀,两刀搞定,约2分钟加工一件,我从照片上看,如果用10mm的端面槽刀,加工起来效率不会太高,很容易就会崩刀甚至会打刀,但是他还是坚持说就是用10mm的端面槽刀加工的,所以我不太相信他说的,大家用的最宽的端面槽刀是多宽的,我用过最宽的是在3mm,毕竟加工零件的话,切削阻力越小越好嘛

网友A:
既然已经加工出来了,就不用怀疑了。

网友B:
2分钟加工,看用什么床子?

网友C:
我用过最宽的是在6mm

网友D:
金刚石车刀 2-3-4-5-6MM 内槽刀 外槽刀 切断刀定做车刀具PCD/CBN
最宽6毫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已经加工出来了,就不用怀疑了。

10mm宽的端面槽刀,切削阻力很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分钟加工,看用什么床子?

普通的数控车床,绝对不是进口设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用过最宽的是在6mm

已经很厉害了,工件有振刀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金刚石车刀 2-3-4-5-6MM 内槽刀 外槽刀 切断刀定做车刀具PCD/CBN
最宽6毫米的

订做刀具昂贵,一般的小家购置不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牛油盖?

工件名称没有说过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已经很厉害了,工件有振刀纹吗?

个别时候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个别时候有

振刀纹就是切削阻力太大了,而且每个材料的硬点位置不同,材料越硬,阻力越大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10mm宽的端面槽刀,切削阻力很大的

这里是个特例,这是铸件,铸铁,毛坯已经有槽了,不是开槽,主要考虑刀具强度和效率。且这零件看上去该是个牛油盖,槽没啥精度要求的,要是圆角设计的好点,加工工艺就更好点。要是以前自己磨刀,中间加一个分屑槽就更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里是个特例,这是铸件,铸铁,毛坯已经有槽了,不是开槽,主要考虑刀具强度和效率。且这零件看上去该是 ...

分削槽可以排出大量的卷削,是个好主意

网友F:
感觉真的要看床子,一般床子的话宽槽一般用4mm的干比较多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感觉真的要看床子,一般床子的话宽槽一般用4mm的干比较多把

是的,用3-4mm宽的端面槽刀比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