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哪位大佬告诉我这是什么零件的图啊

楼主(2020-06-27):
(图片)

网友:
这个谁知道啊?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谁知道

网友:
根据这个图不好判断。

比如,从一本车床的图纸里抽出一张零件图,让你说这个是这个车床系列的具体哪个一个零件,稍微有一点差异,都会判断错误。
这就是为什么要给一台机器里的所有零件的图纸都要编号,稍微改动一点都要加个修改序号。

网友:
这个真不好判断具体是哪个零件的图纸

网友:
感觉是个轴承固定块,转接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