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图如何画

楼主(2020-06-27):
大家好,请问用SOLIDWORKS2020 如何画这个凳子, 详细尺寸不需完全一样,只要知道步骤就行,谢谢! huhnhua05@163.com

网友A:
没有尺寸,这种曲面形状的东西很难画的一模一样,要么就是用逆向扫描。

网友B:
这样行不行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样行不行?

大帅应该给草图分享出来^_^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大帅应该给草图分享出来^_^

本帅只是随手乱画的,画完后也没保存。
其实也没什么技巧,就是画个球,切一部分下来加厚,再拉4只脚。
现在您这么一说,本帅只好重新画一个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本帅只是随手乱画的,画完后也没保存。
其实也没什么技巧,就是画个球,切一部分下来加厚,再拉4只脚。
...

非常感谢,虽然不是一模一样,但已足够资和学习了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本帅只是随手乱画的,画完后也没保存。
其实也没什么技巧,就是画个球,切一部分下来加厚,再拉4只脚。
 ...

那个坐的地方不是完全球形,是有点像花瓣平坦些,X轴和Y轴不是沿球心进行的, 我也没尺寸,只有实物 ,所以给不了详细尺寸参考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尺寸,这种曲面形状的东西很难画的一模一样,要么就是用逆向扫描。

逆向扫描 是怎么个方法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那个坐的地方不是完全球形,是有点像花瓣平坦些,X轴和Y轴不是沿球心进行的, 我也没尺寸,只有实物  ...

椅子面的厚度一样吗?不一样可以把旋转的的截面改成2个不同心的圆弧,椅子坐的面,也可以添一段直线(曲线也可以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椅子面的厚度一样吗?不一样可以把旋转的的截面改成2个不同心的圆弧,椅子坐的面,也可以添一段直线(曲 ...

椅子面的厚度不一样 , 因为没原图的尺寸做的时候是人工弄的. 谢谢 有机会试着画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