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图中两个半孔能在镗床上一次走刀加工完成吗?

楼主(2020-06-27):
两个半孔打通,最大轮廓1242。

网友:
两半孔的间距是多少?如果相差太远,很难一刀作出。

网友:
你要定制可以正反镗的刀具吧。

网友:
没法加工,要拆下来才行

网友:
首先要问,这个图是装配体,还是零件?无论是装配体组合加工,或是零件加工,这都是一种混蛋的图,为什么,您自己好好看一遍

楼主:
|Lixinwu发表于 06-28 07:31首先要问,这个图是装配体,还是零件?无论是装配体组合加工,或是零件加工,这都是一种混蛋的图,为什么,您自己好好看一遍

粗人

网友:
具体的尺寸,你需要告诉大家,否则不容易判断。二楼提到的我赞成,间距太大,超过机床的行程是有些困难。 不过这个也不是大问题,都能想办法解决,关键是看有没必要这么干,楼上也说是整体焊接件?还是零件装配的?也要说明,说的详细点有助于大家帮忙分析。

楼主:
|远祥发表于 06-27 21:06两半孔的间距是多少?如果相差太远,很难一刀作出。
半孔间距1242

楼主:
|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6-27 22:25你要定制可以正反镗的刀具吧。
好办法,谢谢

楼主:
|3769发表于 06-28 00:05没法加工,要拆下来才行
拆下来是个办法!谢谢

楼主:
|3769发表于 06-28 00:05没法加工,要拆下来才行
拆下来是个不错的办法

楼主:
|wjm98发表于 06-28 09:23具体的尺寸,你需要告诉大家,否则不容易判断。二楼提到的我赞成,间距太大,超过机床的行程是有些困难。 不过这个也不是大问题,都能想办法解决,关键是看有没必要这么干,楼上也说是整体焊接件?还是零件装配的?也要说明,说的详细点有助于大家帮忙分析。

我改成通孔了,间距1242。参考的图纸是整体的焊接件,我在考虑有没有必要拆成零件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拆下来是个办法!谢谢

您昨天的贴图和今天的贴图不一样呀!怎么又多出一个视图来了?单凭昨天的那个视图,肯定是要遭人骂的呀!

网友:
是不是先整一个完整的圆孔,孔加工好后再铣掉一半。

网友:
之前做过台定尺锯,轴就是这样的方案,没啥啊,在镗床或龙门转下角度头就可以啊...是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......

楼主:
|张zhb发表于 06-28 16:56之前做过台定尺锯,轴就是这样的方案,没啥啊,在镗床或龙门转下角度头就可以啊...是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......

因为说的是一刀走出来,调角度头是两刀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说的是一刀走出来,调角度头是两刀。

角度头转向是两刀活???
两半孔间距短可以双向铣头......若是两孔同轴镗刀杆镗通,理论上还不如角度头转向...
经历过若干类似的工件,半孔没有压盖的,我们的方案是做个工艺压盖,加工后去除.

楼主:
|张zhb发表于 06-30 09:25
角度头转向是两刀活???
两半孔间距短可以双向铣头......若是两孔同轴镗刀杆镗通,理论上还不如角度头转向...
经历过若干类似的工件,半孔没有压盖的,我们的方案是做个工艺压盖,加工后去除.

角度头调向的办法确实很实用,不大清楚这样加工出的同轴度偏差有多大?请教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角度头调向的办法确实很实用,不大清楚这样加工出的同轴度偏差有多大?请教一下

数控角度头低端的也要几十万,一般的设备都不会配备,普通角度头的精度即可满足大部分的加工精度要求.新的角度头,专业人员校直的话可大一丝...
希望对你有帮助......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