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图,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

楼主(2020-06-28):
我画了一个推车的把手,建议了好多个辅助基准面,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
把手的直径28,高500,宽380,斜面长约150左右。倾斜角度约135°,大概的示意图就可以

网友:
立体草图

网友(点评):
能否画一个,发个零件图来。多谢!

网友:
直接3D草图然后焊件或者扫描就可以了

楼主:
会画的大侠,能否发个零件图过来,多谢了!

网友:
3D草图画

网友A:
选取边线,3d草图转换实体

网友(点评):
另辟蹊径,厉害

网友(点评):
另辟蹊径,奇特。

网友(点评):
结果只有一个,过程却有很多,点赞。

网友B:
我画就两个,其实基准面一个可以不用。

网友(点评):
发个零件图来,谢谢!我就是不知道如何画出两个折弯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画就两个,其实基准面一个可以不用。

发不了。。你给个邮箱

网友(点评):
xsguo@aemchina.com,多谢了!

网友:
用3D草图建立扫描轨迹线,在垂直轨迹线的面上建立扫描草图,用扫描完成。

网友:
可以直接用3D草图画

网友:
如果对3D草图不熟悉的,那3D草图就不好画了。
可以这样,简单轻松。
1、拉伸一个曲面

2、新建一个3D草图,把曲面的边线实体引用

3、圆角

4、扫描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侠,小弟已学会!
再次感谢!

网友:
选择焊件功能,画3D草图,再选择结构件选择国标圆钢,选取草图线条即可。各种复杂的结构件比扫描方便。

网友(点评):
感谢,受教了。过去用过焊接画过框架,这种带弯的,没有过。要试一试。

网友(点评):
3D草图可以直接画的,草图图标有个小三角

网友:
这个百度一下就明白怎么画了建议楼主自己研究研究 有个一小时准能弄明白,拿来主义倒是方便,但下次呢!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说的对。类似的图,我今天会反复学几次,多画几种。这次是涨见识。受教了! 焊接功能学一下。多谢,各位了

网友:
先画没有135度折弯的球门,然后,一刀折过去。

网友C:
也可以用投影曲线来做,就是把路径在2个基准面上投影分别画出来(三视图原理,不过只需要2个视图),注意第二个视图要和第一个视图对应点关联,然后插入投影曲线。
只不过这个图上面有圆角(圆角投影画出来),所以做出投影曲线后还需要插入一个3d草图,选择画好的曲线,转化为实体,然后再做圆角

网友(点评):
不过可以先做前视投影草图,然后用前视草图的斜线段做参考建基准面,在这个基准面上画路径的投影就可以直接作出需要的路径曲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可以用投影曲线来做,就是把路径在2个基准面上投影分别画出来(三视图原理,不过只需要2个视图),注意第 ...

本例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画3D草图。
既然用到3D草图,那么用投影曲线就多余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你画画3D草图就知道,3D草图和平面草图画法不完全一样,需要一些额外的约束,比如直线共面等等,另外像直线与平面成一定夹角是不能直接添加的,必须要一些辅助手段,从难易程度上,2种方法并不是既生瑜,何生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选取边线,3d草图转换实体

思路不错。不过箭头处圆角尺寸有问题。应该模型先不倒圆角,引用之后草图再倒角,尺寸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画个带角度的拉伸平板 然后倒圆角

网友:
UG  和proe  有不同的画法。

网友:
先3D草图画出管道的路径,截面管道端点截面草绘,再由沿轨迹扫描。

网友:
UG有个功能更强大,可以直接生成管道,

网友:
直接画U型管,然后利用“折弯”命令(Inventor,这个命令叫折弯)

网友:
一个3D草图再扫描就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可以用投影曲线来做,就是把路径在2个基准面上投影分别画出来(三视图原理,不过只需要2个视图),注意第 ...

本帅认为下面这个方法最简单,想都不用想。
用平面草图,简单、直观、准确,修改也方便。
比用什么3D草图投影曲线和弯曲折弯之类,好得不是一星半点。

网友(点评):
谢谢你,看着不错。我学习了。

网友:
各位大神各显神通啊

网友:
圆弧部分一般买的弯头焊接的,可以查下尺寸,按实际画出后直段就可以开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选取边线,3d草图转换实体

牛批

网友:
可以用管道命令,或者三维草绘(SolidWorks三维草绘更方便些),或许快捷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