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图中B点的法向和切向加速度的方向?

楼主(2020-06-28):
求助:图中B点的法向和切向加速度的方向?

网友:
大佬,我觉得有必要文字说明一下运动情况。
运动副、驱动

网友A:
都叫切向和法向了,还能是哪个方向

网友:
为什么看来主题和图纸之后还是一脸懵逼呢....

网友B:
是不是和O3和B点所在的圆(圆心O3)上的切向和径向(法向)一致。

网友C:
大佬的号是不是被盗了???牛头刨床的的结构运动简图计算分析,这是大学本科设计基础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叫切向和法向了,还能是哪个方向

我认为B3点的法向加速度是从B指向O3,切向加速度方向是垂直B3,小朋友说他们老师说不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佬的号是不是被盗了???牛头刨床的的结构运动简图计算分析,这是大学本科设计基础题

没有错。是小朋友问我的问题,说我把B3点的加速度方向弄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和O3和B点所在的圆(圆心O3)上的切向和径向(法向)一致。

哪个是B3点法向加速度和切向加速度?法向从B点指向O3不对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认为B3点的法向加速度是从B指向O3,切向加速度方向是垂直B3,小朋友说他们老师说不对。

因为B3点被限制只能在水平方向动,所以切线和法向就是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