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lidwroks尝试打开文件时发生错误咋解决

楼主(2020-06-28):
错误提示:尝试打卡文件时发生错误,请联系技术支持部获取可能的解决方案。
这个零件端午节之前都能正常打开,今天来公司后,发现打不开了,出现以上提示信息。
排除版本问题,因为这零件只在我电脑里打开过。
按网上说的什么模板啊,改名啊,等等措施均无效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要是说加密原因也说不通,因为装配体里其余文件都加密,其余零件都能打开,就这个打不开。
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疑惑啊?

网友:
有些企业把加密软件给卸了

网友A:
软件关了,重新启动试试,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,就是这么解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件关了,重新启动试试,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,就是这么解决的

没用哈,试好几次了

网友:
有的加密软件带修复功能,你在打不开的文件上点右键看看有没有“修复”

网友:
不是版本不对就是原文件修改过了,要不就是软件问题最后一次关机保存时出错了,我只遇到过两次,我直接复原临时文件解决的

网友:
很多私企的小老板会给公司增加加密封措施。

网友:
把这个文件拿到别的电脑上试试,如果不行的话,就放弃吧

网友:
软件问题不好说,是不是病毒或者360把软件重要文件给屏蔽了?我曾经遇到这个类似问题,然后,一个同事过来,在360里把那个文件添加为信任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