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动油封的安装方法

楼主(2020-06-28):
  • 将密封件保存在原始包装中,直到安装前。打开包装后,应特别小心保护金属环和弹性环的精加工密封面不受损坏和污染。
  • 密封壳体(a)必须清洁,无机加工碎屑,壳体孔的所有边缘必须磨圆。
  • 使用专用工具(b)安装密封件,并直接在弹性体环上施加压力。为便于组装,请用白酒或乙醇湿润孔和弹性环-切勿使用机油、润滑脂或任何类似产品
  • 像扣件一样将密封圈压入壳体。确保之后壳体表面,“G”与密封面“D”平行。O形圈不能像软管一样在壳体孔中起伏或从孔中凸出。
  • 在将密封圈张紧到设置间隙之前,清洁密封面并涂抹一层机油。为获得最佳效果,强烈建议使用无绒布。
  • 安装完成后检查间隙A。
  • 其它安装方法:在浮动油封锥形环面与密封O形圈(如图)之间固定一个辅助O形圈。浮动油封的环通过压力均匀施加,辅助O形圈支撑密封O形圈,以确保其他正确的安装位置。

网友A:
什么品牌的,有没有选型样本??

楼主:
我们是黄石瑞通品牌的,做OEM代加工的,Komatsu,Caterpillar,Hitachi 等,您方便的话,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给我,我把我们的产品目录册相关发给您的邮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品牌的,有没有选型样本??

我们是黄石瑞通品牌的,做OEM代加工的,Komatsu,Caterpillar,Hitachi 等,您方便的话,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给我,我把我们的产品目录册相关发给您的邮箱

网友(2020-08-03):
方便的话给个选型手册wangzhengy00@163.com

网友(2020-09-16):
选型手册提供一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