圆柱螺纹问题

楼主(2020-06-28):
圆管外螺纹m24*1内螺纹m21*1可以吗?壁厚会不会太薄了

网友:
看使用情况吧,要求不高没问题

网友:
这种壁厚只剩2毫米,加上误差估计只剩1.5了,最好不要这么干!

网友:
壁厚两毫米,加工起来容易变形,并且会导致两个螺纹不同心

网友:
这么薄的壁厚,连接强度都没有了。

网友:
看你用在哪里

网友:
危险。轻咬合还可以。

网友:
壁太薄了,算底径太薄了

网友:
有效厚度已经小于1mm了,自己掂量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