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辅助传动设计

楼主(2020-06-28):
各位大神,锤式破碎机辅助传动设计,需要多大的力可以让转子动起来,怎么计算,选用什么电机、减速机,跪求

网友:
锤式破碎机?打铁的?

网友A:
把辅助单元的传动链贴出来,负载是什么?条件太笼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辅助单元的传动链贴出来,负载是什么?条件太笼统。

你好,转子重量6吨左右,想让这6吨的转子动起来,需要多大的扭矩,怎么算,每分钟4-5圈就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转子重量6吨左右,想让这6吨的转子动起来,需要多大的扭矩,怎么算,每分钟4-5圈就行

转子到回转中心距离多少?6吨的转子启动转矩很大。

网友:
辅助传动系统对安装空间要求较小,一般卷筒直径φ3.5m及其以上规格摩擦式提升机在现有基础即可加装;也可在订货时直接配套使用,减小改造时安装难度。

网友:
破碎机设计有专业的书籍,找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