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步带长距离位移精度

楼主(2020-06-28):
伺服电机+5M同步带,行程4米,平台重约20公斤,低负载,步距28mm,约一分钟移动一米。使用时前80个位移基本准确,但80位后位移出现向后偏移,检查发现伺服电机没问题,是同步带弹性导致,请问如何解决?求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如果能知道问题是由于同步带的弹性导致的,能不能增加调整同步带长度?增加预紧

网友:
前80个是准的,后80个也应该是准的,你应该考虑的是伺服电机的累计误差。

网友:
S几M齿还是T型齿?

网友:
张紧了么?

网友:
多打表测一测80个位移以后的重复定位精度,如果真是皮带的问题,可以更换线芯是钢丝的,这种伸缩量影响很小,另外SM圆弧型的同步带精度更高一点

网友:
有条件可以试一下电机走整圈,一下就明了

网友A:
理论上分析:伺服电机的精度一般不去质疑,除非控制有问题,同步带抖动会造成偏摆也是存在的,但对于重复定位精度来说,偏差不应该太大,如果80个动作后出现问题,排查一下传动环节,是否联轴器松动了,或者轴和同步轮打滑了(微观情况肉眼看不出来的),同步带张紧或者做支撑,程序上可以每个循环做一次原点复位矫正,消除误差。曾经做过一个实验,重复定位每次测量点都有微小偏移,最终打表发现是连接轴松动。

网友:
如果硬件不好改的话,可考虑下从系统软件里下手,比如运行80个位移之后,自动复位一次,以便消除累积误差。当然可以的话,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改善硬件上下手,比如你确定是皮带的问题话,就要坚持皮带张紧是否足够?如果皮带形变大的话,就要考虑是否是钢丝的?

网友:
5米传送带需要选用内部增加钢丝绳的那种,这样传动才不会至于因为弹性而产生误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分析:伺服电机的精度一般不去质疑,除非控制有问题,同步带抖动会造成偏摆也是存在的,但对于重复定 ...

到80步后用手横向轻拉同步带就准,用力拉就向前偏移,这是同步带钢性不够吗?同步带是带钢丝的

网友(点评):
可以单独打标测试一下同步带的伸长量,如果能排除同步带变形的问题,也可以看看是否伺服电机的刚性不足,不知道中间有串接减速机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