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差配合问题,求大神指点一下

楼主(2020-06-28):
最后一问,求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:
应该标注配合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。

楼主:
|晓昀发表于 06-28 23:57应该标注配合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。
就是不太清楚应该标注哪些形位公差,原则肯定是最大实体原则,用形位公差来补差值

网友:
难道最小间隙不是0.025

楼主:
|2011ayoon发表于 06-29 08:51难道最小间隙不是0.025
是啊,但是用行位公差可以补偿差值,就是最大实体原则的定义啊,我现在就是不清楚应该用那些行位公差

网友:
轴线直线度或者位置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不太清楚应该标注哪些形位公差,原则肯定是最大实体原则,用形位公差来补差值

这个要看具体图纸和结构要素的作用,才能说的明白。

网友:
在尺寸公差满足了配合间隙要求的基础上,基孔制配合,以孔为基准,给轴增加个同轴度和直线度;以孔的端面为基准,给轴增加个垂直度。当然,孔和轴的尺寸公差的配合间隙要留有余量给形位公差的,如果没有余量的话,形位公差的精度要求太高,实际加工可能会达不到要求。

楼主:
|letu825发表于 06-29 12:44在尺寸公差满足了配合间隙要求的基础上,基孔制配合,以孔为基准,给轴增加个同轴度和直线度;以孔的端面为基准,给轴增加个垂直度。当然,孔和轴的尺寸公差的配合间隙要留有余量给形位公差的,如果没有余量的话,形位公差的精度要求太高,实际加工可能会达不到要求。
谢谢,我思考一下,我也感觉你说的有道理

楼主:
|letu825发表于 06-29 12:44在尺寸公差满足了配合间隙要求的基础上,基孔制配合,以孔为基准,给轴增加个同轴度和直线度;以孔的端面为基准,给轴增加个垂直度。当然,孔和轴的尺寸公差的配合间隙要留有余量给形位公差的,如果没有余量的话,形位公差的精度要求太高,实际加工可能会达不到要求。
我按照这个思路一想,感觉要标的太多了,轴的圆柱度感觉也要

网友:
忽略其他公差,在所给尺寸公差其最小间隙为0.025,如要使得其最小间隙为0.02,则可:轴满足包容原则,其MMB为40.00,;孔满足最大实体原则,直线度误差为0.005,则其MMVS为40.002,其最小间隙为40.002-40.00=0.02,一起讨论一下

楼主:
|hxl11发表于 06-29 15:32忽略其他公差,在所给尺寸公差其最小间隙为0.025,如要使得其最小间隙为0.02,则可:轴满足包容原则,其MMB为40.00,;孔满足最大实体原则,直线度误差为0.005,则其MMVS为40.002,其最小间隙为40.002-40.00=0.02,一起讨论一下
公差值0.005应该没问题,就是标哪些公差看法都不一致,我觉得轴直线度,圆柱度应该可以,孔不知道标什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公差值0.005应该没问题,就是标哪些公差看法都不一致,我觉得轴直线度,圆柱度应该可以,孔不知道标什么

轴满足包容要求就可以了,其尺寸公差和轴直线度可以相互制约,40h7○e其尺寸始终在39.75—40.00之间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轴满足包容要求就可以了,其尺寸公差和轴直线度可以相互制约,40h7○e其尺寸始终在39.75—40.00之间

孔只需要在标注一个孔直线度0.005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孔只需要在标注一个孔直线度0.005

我这样标注的,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这样标注的,不知道对不对

恕我愚笨,比如直线度实测为0,那实际间隙不还是0.025?或者直线度大于0.005了,间隙是多少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恕我愚笨,比如直线度实测为0,那实际间隙不还是0.025?或者直线度大于0.005了,间隙是多少?

题中不是给的满足最小间隙可到0.02,实际中是可以更大的间隙的。对孔而言,如果满足大实体要求,其最大实体实效尺寸为最大实体尺寸减去形位公差值,如果直线度大于0.005,比如为0.01了,其最小尺寸可到,40.015,所以其最小间隙可到0.015。(自己的理解)

网友:
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,前期的理论知识需要熟练掌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题中不是给的满足最小间隙可到0.02,实际中是可以更大的间隙的。对孔而言,如果满足大实体要求,其最大实 ...

看来是我想多了,如果是这样的,圆度可能比直线度更合题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