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压系统马达回油管异响

楼主(2020-06-29):
液压马达的回油管如图,一段32mm内径的软管,接一段38mm内径直角的硬管, 单向阀开启压力1bar,在流量200L/min时异响不大,但在最大流量240L/min的时候,硬管那里会出现拖拉机那种突突突的异响。我把软管换成38mm内径的,异响会有所改善。单向阀在240L/min的时候压降在2.5bar左右。请帮忙分析下原因!!

网友A:
根据流量计算下管径变化前后的流速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流量计算下管径变化前后的流速是多少?

5m/s变成3.5m/s

网友B:
系统压力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系统压力多少?

回油压力3bar左右

网友:
通常回油有异声,可能内部有少量气体,可能是泄油管路不通畅,还可能是内部有破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