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求助:中间的怎么填充

楼主(2020-06-29):
(图片)

网友A:
不知道你想问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想问什么

当然是中间的怎么填充上去啊  再把凸出来那个角割掉!

网友B:
钣金合并边角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钣金合并边角

不行啊  试过了  我已经改方案了  谢谢亲们  打扰你们了  再见

网友C:
应该是你的边线法兰 法兰位置没有选择好,还要多用边角功能

网友(点评):
这样还能叫钣金么?

网友(点评):
可以加下扣扣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你的边线法兰 法兰位置没有选择好,还要多用边角功能

你应该画的是这样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当然是中间的怎么填充上去啊  再把凸出来那个角割掉!

光2个图片,没有文字说明,谁能知道你要干嘛。请教别人没有一点虚心的态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光2个图片,没有文字说明,谁能知道你要干嘛。请教别人没有一点虚心的态度

现在人心都这么燥吗??

我标题上不是也写了
中间缺的怎么填充吗
我真的错了吗?上帝啊

网友:
去问问车间钣金师傅,缺口也许就是一点电焊的小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应该画的是这样的

如果把你这两个有角度的面变成弧面呢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你的边线法兰 法兰位置没有选择好,还要多用边角功能

算了   我改了   即使能画出来  车间师傅也难加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人心都这么燥吗??

我标题上不是也写了

呵呵,标题一开始就2个字救助,要不要截图给你看,后来才改成现在的标题。现在还来怼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标题一开始就2个字救助,要不要截图给你看,后来才改成现在的标题。现在还来怼我。

大哥 我可冤枉啊  不是我改的  但是这几个字绝对是我写的  我写在图下面了  可能是社区管理给剪切到标题上了
你这么燥呢 。算了  大工脾气都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标题一开始就2个字救助,要不要截图给你看,后来才改成现在的标题。现在还来怼我。

大哥  你不用理我了  我能问百度的 绝对不问社区
真的  问东西也丢人啊  沉了吧

网友:
中间不能填充,因为这是违反钣金原则,实际上是无法生产的

网友:
AB两个面是不是同一个平面,如果是的,直边可以草绘出来,再拉伸体求和。剩下圆弧的位置用曲面功能造型求和。

网友:
我知道楼主的意思
楼主主要是两个问题:
1,向外翻边是无法填充的,这个应该不符合钣金的特性。见我的图一和图二(那个小的矩形缺口;V型缺口,是向内翻边)
2,你说的那个小突起,可以去除,选择折弯位置就好了。见图三
不知道我说的对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