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接方管和无缝钢管的区别

楼主(2020-06-29):
焊接方管和无缝方管成型区别?价格区别?使用时的注意事项?

网友:
无缝管要贵

网友:
找焊接钢管与无缝钢管制造工艺看看,价格肯定无缝钢管的价格要高一些。

网友:
焊接方管和无缝方管成型区别?
前者板材焊接,后者一次成型。

价格区别?
后者更贵,差价远不是一星半点儿。

使用时的注意事项?
作为压力容器类使用时,优选后者。

网友:
要求密封就用无缝,不要求就用焊接,无缝比焊接贵很多

网友A:
从业多面只听说过未见过无缝方管,应该是特种行业用的比较多吧,一般行业真没必要。

网友:
无缝方管可能是用无缝圆管通过磨具拉出方形   壁厚不能太厚

网友:
无缝管为挤压成型工艺,密封性更好,适用于压力容器。

网友(2021-03-24):
无缝方管是用无缝圆管进行挤压而成,焊接方矩管是用钢板带卷筒焊接而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业多面只听说过未见过无缝方管,应该是特种行业用的比较多吧,一般行业真没必要。

很多的,还有热轧和冷拉的区别,冷拉的外观漂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