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打开STP文件一直提示默认模板无效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0-06-29):
打开了一个装配体,每一个零件都要提示。怎么解决?

网友:
在 选项    默认模板    设置安模板

网友:
选项里改一下默认的模板

网友:
把默认文件模板的路径重新选择下。要不就是模板文件有问题。

网友:
模板没有设置好,排好模板就可以自动生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