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孔产品,怎么在平衡机上看平衡

楼主(2020-06-29):
直孔产品,怎么在平衡机上看平衡?一直想做看可胀芯轴的,但是可胀芯轴又不好加工。产品直径大小不一,如果用压紧,操作要不方便。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

网友:
没有太好的办法,只有用芯轴胎具来固定被检测件

网友:
平衡机能使转子达到的剩余不平衡量的最小值,它是衡量平衡机最高平衡能力的指标;经过一次校正后所减少的不平衡量与初始不平衡量之比,它是衡量平衡效率的指标,一般用百分数表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