圆辊镀特氟龙涂层后怎么保证外外经尺寸公差

楼主(2020-06-29):
由于防粘需求,在辊的表面镀了一层特氟龙,镀后怎么保证外经尺寸,可以再加工吗

网友:
耐磨损性:在高负载下,具有优良的耐磨性能。在一定的负载下,具备耐磨损和不粘附的双重优点。
我们模具上面通常会留涂层的加工余量,涂后弥补。

网友(2022-01-19):
请问特氟龙涂层的厚度一般在什么范围,能控制公差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