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求助:模型打开

楼主(2020-06-29):
大家好,求助个问题。以前模型文件双击就能直接在SolidWorks里打开,现在双击文件打不开,按网上说的捣鼓挺久也不对,能双击打开零件了不过软件也会打开一个。有没有遇到的啊,

网友A:
你把打开方式设置一下不就行了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打开方式设置一下不就行了嘛

不行啊

网友:
你也可以换种思路,先打开SW软件,再用SW软件里面的文件,打开去找你想打开的文件。

网友(点评):
两者功效一样,不纠结怎么打开这个过程。

网友:
我的也这样了,直接双击零件,打不开,向程序发送命令时错误

网友:
个人习惯,用SW里面的打开才会比较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