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各位关于Z1/2和ZG1/2的问题

楼主(2020-06-29):
在一份图纸上看到,齿轮泵的螺纹是Z1/2 然后与齿轮泵接口配对的直角接头对应的螺纹写的是ZG1/2" 小弟翻了些资料,看到说Z是NPT的老代号,而ZG是55度锥管螺纹,请问各位这两螺纹角度不一样能配对么。还是说图纸上齿轮泵上的Z1/2指的是55度的直管螺纹。有点乱,还请各位给解惑下,谢过
.

网友:
要用转接头

网友(点评):
一目了然。

网友:
ZG是锥管螺纹,牙型角是55°,不具有密封作用。Z(NPT)螺纹是60°锥螺纹,液压系统最好用60°牙型角的接头。

网友A:
Z和ZG都是老机械标准,对应的是NPT和R/Rc,是不能直接连接的。其都具有密封作用,其中ZG螺纹为英制55°圆锥密封管螺纹,一般添加密封填料使用,只用作一般用途密封。Z为美制60°圆锥密封管螺纹,密封效果较好可作为干密封管螺纹。

网友B:
其实问题也不会很大,螺纹角形只差几度而已,多缠几层生料带可以解决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Z和ZG都是老机械标准,对应的是NPT和R/Rc,是不能直接连接的。其都具有密封作用,其中ZG螺纹为英制55°圆锥 ...

其实问题不大的,之前老东家用smc电磁阀,孔全是Rc的,但是气管接头用的全是NPT的,用起来没问题,至少这几年老东家没在这上面吃过亏

网友A:
|挚爱重金属发表于 07-01 17:01
其实问题不大的,之前老东家用smc电磁阀,孔全是Rc的,但是气管接头用的全是NPT的,用起来没问题,至少这几年老东家没在这上面吃过亏

气动的都还好,压力也就几公斤,楼主的是液压泵,随便选用螺纹即使当时没问题,后期可是要吃亏的。

楼主:
多谢兄弟解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其实问题也不会很大,螺纹角形只差几度而已,多缠几层生料带可以解决。

好的,多谢兄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其实问题不大的,之前老东家用smc电磁阀,孔全是Rc的,但是气管接头用的全是NPT的,用起来没问题,至少这 ...

长知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气动的都还好,压力也就几公斤,楼主的是液压泵,随便选用螺纹即使当时没问题,后期可是要吃亏的。

多谢兄弟提醒

网友:
机械设计手册 化工出版社 第五版 -第二卷 -第5篇连接与紧固 -第1章螺纹及螺纹连接 -1.4螺纹的分类、特点和应用 5-16页开头。简单来说:严格要求的那按要求走,但是用的话可以用,仔细看看NPT主要特点第二行,你应该就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