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lidworks钣金展开后插入工程图时不与图面平行?

楼主(2020-06-29):
大家好,我用solidworks画了一个圆筒钣金展开,圆筒上有孔,,我切缝位置与基准面相交45度,展开后,也是与基准面相交45度,把板面转到与屏幕平行保存;到了工程图上的视图还是与图纸成45度。需要激光下料的。请教哪位高手有什么解决办法。谢谢。

网友A:
把图贴上来看看,右键点击视图,有个旋转视图命令,试一下。

网友:
插入 工程图视图 相对于模型
类似于向视图的意思
不知道是不是  忘记了

网友B:
你这说的我有点迷....

网友B:
①右边菜单选型里面找合适的零件工程图视图拉进来
②在画图的时候就把孔开垂直于三个基准面
③左上菜单找辅助向视图单独注明
④图面上直接说明
我想到的是这么多....再说了,展开后是一样的啊,除非说焊缝的地方可能不能和圆孔干涉,不然这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图贴上来看看,右键点击视图,有个旋转视图命令,试一下。

谢谢回复,你说的是在工程图界面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说的我有点迷....

你画一下试试就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①右边菜单选型里面找合适的零件工程图视图拉进来
②在画图的时候就把孔开垂直于三个基准面
③左上菜单找 ...

谢谢,我就是把孔开在三个基准视图上,只是圆筒开口在45度,所有展开时的模型以45度方向放置,投影到三个基准视图也成45度,我想1:1激光下料,视图必须平行,我在保存时已经将模型转到与基准面平行了,但是工程图的投影三视图是以原来画的时候方向为准。不知道怎么办?你说的右边菜单是哪个

网友:
你把你想正对的面弄的和屏幕平行,然后点从零件图创建工程图,右边有个视图选择,把当前视图拖出来就正对了,或者直接创建向视图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你说的是在工程图界面吗

工程图界面中间有一个圆形箭头样的图标,先点选要旋转的视图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就是把孔开在三个基准视图上,只是圆筒开口在45度,所有展开时的模型以45度方向放置,投影到三个 ...

一般来说都会有“视图调色板”这个图标,在里面找合适的,实在没有,就对已经导入的视图进行“旋转”,或者返回零件选择垂直于开孔的基准面再打开工程图>>视图调色板>>选择当前视图拖入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帮忙,问题解决了,感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你说的是在工程图界面吗

是的。

网友C:
这种圆桶型的,貌似无法用钣金展开啊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圆桶型的,貌似无法用钣金展开啊。。。

有缝隙就可以展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来说都会有“视图调色板”这个图标,在里面找合适的,实在没有,就对已经导入的视图进行“旋转”,或 ...

视图调色板里的有一个平板图标

补充内容 (2020-7-21 09:12):
为什么调色板里的那个平板图标有的时候有,有的时候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