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吨重的负载,伺服电机惯量怎么匹配

楼主(2020-06-29):
见图

网友:
把所有负载的转动惯量都往电机输出轴端等效上。

网友:
选个减速比大点的减速机,使惯量比在15倍以内,看你精度要求,精度越高,惯量比越小。可以问下伺服电机供应商具体的惯量比

网友:
我这边有个重载设备,伺服电机转动惯量楼主可以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