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接符号求解

楼主(2020-06-29):
请教各位大神,这个焊符是什么意思?  在线急等,谢谢!!

网友:
点焊,焊点直径3mm,一个螺钉两点,共21处,这是我的理解

网友:
点焊  焊点数量3  焊肉或坡口2  焊接方法21,大概应该是这样

网友:
电阻焊点焊共计两点,焊缝高度3

网友:
这是凸焊螺母,与钣金属于点焊工艺,这样标准一个角焊缝的符号,是错误的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