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座工装

楼主(2020-06-29):
请教下:检测箱上面插有此款插头,现在就是等检测时间到了,自动将插座拔取下来。不考虑定位机构,就只考虑如何将插头拔下来,现在是通过气爪夹住插头,然后通过另外一只气缸拔掉。 有没有大神门做过类似拔取的夹头,现在怕插头拔出来的时候上面会有痕迹。

网友A:
这个so easy啊,插座和插排之间夹一层硬塑料纸,拔的时候就拔塑料纸啊。话说新买的带纽扣电池的电动玩具,电池和触点之间就有个绝缘的硬塑料纸,用这种纸开三个孔就能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so easy啊,插座和插排之间夹一层硬塑料纸,拔的时候就拔塑料纸啊。话说新买的带纽扣电池的电动玩具, ...

那不是要人工先在插头和插座之间放上塑料纸,工艺肯定通不过的。

网友(点评):
为啥要人工上纸?粘到插座上它不香吗?

网友:
你夹头是什么材料

楼主:
聚氨酯,硬度50左右

网友:
插线板改造下,开两个个孔,气缸顶两边顶出来,比拔要简单。

网友:
气爪夹头上垫用软质材料。

网友B:
换个角度,我不拔行插头行不,插座顶开它

网友(点评):
但插头也得固定住,不然会跟着一起跑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换个角度,我不拔行插头行不,插座顶开它

对,把插座这里改一下结构,能把插头顶到你的夹爪里

网友:
正反思维都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,把插座这里改一下结构,能把插头顶到你的夹爪里

插座是检测厂家做的,相当于标准件,不能更改他们的结构。 现在夹头部分用聚氨酯软胶加工,轮廓和插头差不多,通过气爪夹紧后拔出来,之前没做过这种夹头,不知道可靠性行不行。

网友:
将插头固定在一块板上,板子跟气缸连接,实现插拔

楼主:
这个检测箱有40套,在环形线上匀速运动不停,现在好像就只能通过做夹头拔插头一种方法了吧

网友:
可以选用平行夹爪气缸做夹持,为防夹伤零件,夹头可以考虑用聚氨酯等全的材质。

网友:
非得插到底吗么   用绝缘硬质材料垫在插座与插头之间顶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聚氨酯,硬度50左右

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,用A70也行

网友D:
没太懂,这插头一定要拔下来么,不能通过电气手段么,增加电气元件,直接控制电路开闭;干嘛非要折腾机械的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太懂,这插头一定要拔下来么,不能通过电气手段么,增加电气元件,直接控制电路开闭;干嘛非要折腾机械的 ...

插头是产品上面的 ,做完检测要下线打包出货的。

网友E:
楼主是想避免插头哪块损伤?图中1,还是2?如果是2,夹爪用你选用的优力胶软性材料是可行的,如果是铜片部分避免划伤,那就要做转接了,做一个可开合的专用插座,避免插拔时划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是想避免插头哪块损伤?图中1,还是2?如果是2,夹爪用你选用的优力胶软性材料是可行的,如果是铜片部 ...

谢谢,现在方案已经提交了

网友:
拨插时工装装上橡胶啊!

网友:
只考虑拔,为什么不考虑顶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不是要人工先在插头和插座之间放上塑料纸,工艺肯定通不过的。

类似原理,检察插座略微突出一些,做个金属叉卡在插头下面,拔插头就是托底拉出来,就不用担心有夹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