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20模具钢氮化处理是否可以满足?

楼主(2020-06-29):
p20模具钢进行氮化处理,是否可以满足:硬度60HRC以上 ; 该零件M21的细牙 螺纹部分旋入箱体,端面承受1000kg的负载。
打算使用p20模具钢,车螺纹后,整体氮化处理。不知是否可以满足负载要求以及螺纹强度要求?求指导!

网友A:
氮化处理可得到高硬度表层组织,氮化后的表层硬度达到650-700HV (57-60HRC)模具寿命可达到100万次以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氮化处理可得到高硬度表层组织,氮化后的表层硬度达到650-700HV (57-60HRC)模具寿命可达到100万次以上。

谢谢指教

网友(2024-02-10):
引用 网友A:
氮化处理可得到高硬度表层组织,氮化后的表层硬度达到650-700HV (57-60HRC)模具寿命可达到100万次以上。

老哥,氮化处理要避开螺纹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