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普通内外螺纹牙顶分别削平1/4H和1/8H而不相等呢

楼主(2020-06-30):
普通内螺纹牙顶削平1/4H,外螺纹牙顶削平1/8H,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?单从5/8结合面看,外凸面本身强度就不如内凹面强度高,反而牙顶宽度小,这样强度就更弱了。唯一好处是牙底宽了,可加工大点的过渡圆弧?如果取3/16H等量削平情况怎样呢?请大侠讲讲详情

楼主:
事情的起因是昨天测绘了一对螺纹,按螺纹中径和牙顶直径推算公称直径不是整数,在295.5到295.7之间。如果按照295.7,内螺纹的小径靠近了最小值,外螺纹的大径按照8e公差,也靠近了最小值。这不符合普通螺纹一般从中间公差加工的习惯,是否是设计上有意调整的呢?

楼主:
如果取3/16H等量削平,中径D2=D-0.54125P,小径公式没变 D1=D-1.0825P.是否有用过这样非标螺纹的大侠

网友A:
为了留有间隙,否则干涉。

网友(点评):
为了留有间隙,否则干涉——这是由中径基本偏差控制的项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了留有间隙,否则干涉。

配合间隙多少主要看中径

网友:
这种非标螺纹一般是配做的,各人倾向的加工造成的

网友:
猜测是减少无用处的摩擦

网友(点评):
高强螺栓对螺栓牙底半径有最小值得要求

网友:
中径、大径、小径处,任何一个位置都要有间隙,否则就干涉。尺寸及形位公差做的刚好是不存在的。

网友B:
普通螺纹是【非对称螺纹】,相应的,也有【对称螺纹】。

相比较而言,普通螺纹更便于加工。外螺纹容易加工(比如车或滚压等),所以牙顶可以更尖锐;内螺纹相对不容易加工,所以牙顶更钝。

网友(点评):
普通螺纹是【非对称螺纹】——这是指牙形不对称还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普通螺纹是【非对称螺纹】,相应的,也有【对称螺纹】。

相比较而言,普通螺纹更便于加工。外螺纹容易加 ...

普通螺纹是【非对称螺纹】——这是按螺旋线分还是牙形分?

对于车削削平1/8H还是1/4H没有影响。用辊压法生产外螺纹R角大些,滚子的寿命长些,这是一定的。由于这个工艺原因,确实是一个可能的原因。谢谢大侠的讲解。

网友C:
更强度关系不到,螺纹太见,弄毛了反而转不动。

网友(点评):
从MJ螺纹看是为了增加外螺纹的疲劳强度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普通螺纹是【非对称螺纹】——这是按螺旋线分还是牙形分?

对于车削削平1/8H还是1/4H没有影响。用辊压 ...

关于「非对称螺纹」的描述是我的错误,非对称和对称应该指的是牙型(标准中的术语)。非标螺纹有削平高度相等的螺纹,之前在农业的设备上见到过,管件。用普通螺纹装不上(当然,大力出奇迹的也可以),能多走一些配件什么的。其他场合不清楚了。

网友(点评):
正如您所说为了滚压增加R半径,增加抗疲劳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关于「非对称螺纹」的描述是我的错误,非对称和对称应该指的是牙型(标准中的术语)。非标螺纹有削平高度 ...

1841年提出的惠氏螺纹牙顶和牙底R半径是一样的;1864年提出的赛氏螺纹可能是都削平H/8,(未查到标准待证实,是根据备注ISO小径改为H/4推论的)。MJ螺纹进一步把小径削平到5H/16.其它同于米制普通螺纹的基本牙型。外螺纹牙底采用了较大半径的牙底圓弧,其牙底为连续光滑的曲线,曲线上任何地方的圓弧半径不得小于0.15011P,采用热处理后滚压螺纹工艺,提高了螺纹的抗疲劳性。MJ被称为米制航空航天螺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更强度关系不到,螺纹太见,弄毛了反而转不动。

1.从螺纹的发展看,螺纹的鼻祖是惠氏螺纹,齿顶和齿根是相等的圆弧半径,这是英国标准;2.美国崛起后建立了平顶的自己国家标准。国家在这个行业是否强大,看是否有自己的标准,不愿意总是跟着别国混。
3.法德意瑞士等五国也不愿意跟着别国混,联合提出了米制螺纹。外螺纹牙顶削平H/8,牙根削平H/4,齿顶齿根不等宽了,主要是通为了能加大外螺纹齿根R角提高外螺纹的抗疲劳强度,特别是滚压螺纹提高更明显。但由于使用场合的多样性,加工方法的多样性,用多大的R?直线是否可以?其它曲线是否可以?制定标准的参与人员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,打不成统一的意见。结果是不做规定,让实践去检验了。

4.螺纹标准还在发展,MJ螺纹进一步加大了外螺纹齿根R.内螺纹削平高度加到了5H/16。

楼主:
1963 年,普通螺纹机械行业标准升格为六项国家标准,与 1956 版普通螺纹标准相比,新标准的主要变化为:
1)螺纹小径削平高度由 H/8 增大到 H/4(H 为螺纹原始三角形高度代号),螺纹牙型变矮;
2)粗牙和细牙螺纹各减少两个公差精度等级;
3)为保螺纹接触高度,适当压缩螺纹顶径公差。
标准具体变化情况见 1966 年上海新螺纹国家标准贯彻工作组编写出版的《新旧螺纹标准问答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