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转动物体的一些问题分析

楼主(2020-06-30):
重4吨的圆柱体,在直径1米的回转支撑上以1分钟一转的速度转动,要让它在驱动电机停转后紧急制动,怎么计算分析呢,制动时不考虑摩擦力的助力。突然施加的外力T=转动惯量J*角加速度β  这个公式对吗, 求大神解答,最好给列出公示分析  谢谢

网友A:
做个试验不就好了,人家试验安全气囊不也模拟撞车N多次么?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网友:
来个巨大的碟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个试验不就好了,人家试验安全气囊不也模拟撞车N多次么?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试验也得有前期的数据分析作参考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试验也得有前期的数据分析作参考啊

关键你数据也不详尽呀,你那4吨的多高?重心在哪儿?凭感觉的话,你想想高速路上那超高超载的司机要怎样刹车才不翻车呢?应该有很多视频可以参考。猜也种思维哈,努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键你数据也不详尽呀,你那4吨的多高?重心在哪儿?凭感觉的话,你想想高速路上那超高超载的司机要怎样 ...

找到了, 驱动电机失电后的 惯性力矩T=转动惯量J*角加速度,   不考虑摩擦力, 施加的外力克服这个惯性力矩,大这个力矩几倍就OK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找到了, 驱动电机失电后的 惯性力矩T=转动惯量J*角加速度,   不考虑摩擦力, 施加的外力克服这个惯性力 ...

没这么简单吧,你想问题挺简单的。几吨重的慎重点哈,不然这一甩出去,砸着花花草草的可不好了

网友B:
怎么感觉像立式车床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这么简单吧,你想问题挺简单的。几吨重的慎重点哈,不然这一甩出去,砸着花花草草的可不好了

就是这种结构,右图是我想用个小卡扣来制动回转支承,根据算出来的惯性力矩 才100+N`M,不知道有没有问题, 前辈多指导一下  我新手考虑的不太全,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感觉像立式车床的啊

不是车床  是旋转雕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种结构,右图是我想用个小卡扣来制动回转支承,根据算出来的惯性力矩 才100+N`M,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...

这种嘛,你先拿你的负载转动惯量乘下你的减加速度,看看有多大哈,然后校核你那齿,会不会断掉哈。至于抖不抖,再说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嘛,你先拿你的负载转动惯量乘下你的减加速度,看看有多大哈,然后校核你那齿,会不会断掉哈。至于抖 ...

制动时间1S的话 惯性力矩是105N`M   制动时间按0.1S算的话 惯性力矩是1050N`M 那制动齿做厚点没问题吧,这么算完最大承受2KN的力 不行用两个制动齿,对称着用。我是想用电机驱动这制动齿来制动回转支承,转一个角度正好卡在齿槽里。这个想法有什么缺点吗大佬,还有您说的抖不抖 是指的哪里,物体的转动惯量大于电机的转动惯量? 还是制动齿和齿轮的配合不好呢  求指教 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制动时间1S的话 惯性力矩是105N`M   制动时间按0.1S算的话 惯性力矩是1050N`M 那制动齿做厚点没问题吧, ...

不需要反向制动,电机减速时,转盘自然跟着减速。你是齿轮传动,电机停止,转盘也就停止了。反向制动,齿轮背隙会引发振动。

网友C:
直径1米,重量却4吨,这个零件很长,竖起来很高,楼主注意侧翻风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径1米,重量却4吨,这个零件很长,竖起来很高,楼主注意侧翻风险。

这个雕像高20M,但是重心在两米高的位置左右。下边粗上边细,是小树枝的样子,跟大树差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反向制动,电机减速时,转盘自然跟着减速。你是齿轮传动,电机停止,转盘也就停止了。反向制动,齿 ...

客户要求,要有一个驱动电机失电后的制动装置,来控制雕像瞬间停止转动。失电后 雕像旋转的惯性要用外力来克服,这个外力助力还不把摩擦力包括在内。我也考虑过如果施加外力的话,回转支承的齿轮和减速电机的齿轮同样受到冲击,会有磨损。 我想用摩擦力算一下不强制制动的情况下 利用摩擦力会持续旋转几秒 下图是我计算的公式  单位都是标准的    结果算出来好小 前辈给看一下 谢谢

网友A:
你这客户……那你根本不需要伺服电机,用个刹车电机就好了,要什么制动装置。这种客户记得先找他要钱,否则你会被他玩死了。估计你那4吨重的不飞出去砸到点花花草草都算运气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客户……那你根本不需要伺服电机,用个刹车电机就好了,要什么制动装置。这种客户记得先找他要钱,否则 ...

 我可不想飞出去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