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高频气动往复小设备

楼主(2020-06-30):
有没人用过往复式的设备或机构,类似于我们拿板刷刷衣服一样,最好是气动的,体积最好和鞋盒差不多,往复机构和板刷差不多就可以了,群里有没哪位爷用过,指点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我们用过气动振捣

网友A:
你这是闹哪样呢?高频?多高的频率,刷个衣服,你要多高的频率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闹哪样呢?高频?多高的频率,刷个衣服,你要多高的频率呢

移动具体5公分,每秒5到10次左右,有现成的机构吗?谢谢

网友B:
这类设备多的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移动具体5公分,每秒5到10次左右,有现成的机构吗?谢谢

买把电动牙刷,拆了。然后把电机换成气泵,动力换成气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类设备多的是。

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移动具体5公分,每秒5到10次左右,有现成的机构吗?谢谢

行程大了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