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大神细深孔加工

楼主(2020-06-30):
有一零件需加工一∅3.2,深度约100的通孔,请问大神们采用什么设备,什么工艺能做到?

网友:
钻孔。。。放电。。。都可以。

网友:
深孔钻设备。

网友A:
深孔钻,放电加工

网友:
深孔钻设备能加工,细长孔加工,排屑困难,刀杆也容易出现振动。

网友:
可以直接钻。

网友B:
有这种微细型的深孔钻加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这种微细型的深孔钻加工。

请问能详细说说是什么样的设备,以及如何保证加工精度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深孔钻,放电加工

你好 ,我是做量具检具的,可以加你联系方式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深孔钻,放电加工

请问是不是先放电加工,然后再用深孔钻,我看电火花加工孔径一般在3mm以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是不是先放电加工,然后再用深孔钻,我看电火花加工孔径一般在3mm以下。

放电加工是可以加工楼主需要的孔径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放电加工是可以加工楼主需要的孔径的

谢谢了

网友C:
看数量。多的话直接钻就可以了。一两件的话要求高的或者是材料比较硬可以先打孔直径1毫米的。再线切割到尺寸也可以。一般普通的店面都能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数量。多的话直接钻就可以了。一两件的话要求高的或者是材料比较硬可以先打孔直径1毫米的。再线切割到尺 ...

正解。

网友:
直接钻不可以吗、现在做好了没。

网友D(2020-08-05):
引用 楼主:
请问是不是先放电加工,然后再用深孔钻,我看电火花加工孔径一般在3mm以下。

我可以帮您解决此类小孔加工的难题
使用专用小深孔加工机床

技术参数

主要参数

内容
规格
单位
备注
钻孔直径
φ1-φ8
mm
钻孔深度
≤500
mm
工件外径范围
≤60
mm
装夹形式
手动上料,气动定位夹紧
推荐机型
ZK2108×4/500
结构性能特点
◎ 采用卧式床身结构、线性导轨;
◎ 钻杆主轴采用GSM系列高速精密机械主轴,抗震性好,寿命长;
◎ 枪钻柄部为螺旋式夹紧,夹紧可靠,调节方便,精度稳定;
◎ 采用伸入式结构,极大的缩短枪钻长度,加工稳定性好;
◎ 采用专用工装,夹紧方式简单可靠;
◎ 加工采用枪钻切削、配置高压冷却及过滤系统,效率快、精度高;

18092234337是我的电话,微信同上  希望可以帮到您。φ3×100mm 一次性加工完成,中途无须退屑,可以获得高精度
质量的深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可以帮您解决此类小孔加工的难题
使用专用小深孔加工机床
技术参数 结构性能特点◎ 采用卧式床身 ...

谢谢。问题已解决,下次如有需要再联系您吧

网友(2021-07-26):
直接深孔钻加工,我公司有专业的深孔钻床可以发到我公司来加工联系方式1872246885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