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绝对编码器需要电池吗?

楼主(2020-06-30):
请教,绝对编码器需要电池吗?如需要,电池的作用是什么?

我记得书上或是网上讲解相对编码器和绝对编码器的区别时说,相对编码器“怕”断电,因为断电后就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了,开机后需要重新回原点,而绝对编码器不“怕”断电,因为只要给上电就知道自己的位置,因此断电后也不需要重新回原点,
据上,我觉得绝对编码器不需要电池,而相对编码器才需要电池,以用于防止机床断电时位置信息丢失,
以上分析哪里不对?

网友:
一般不要

网友:
掉电后主动回零就不需要;掉电后不回零,自诊断当前位置信息就需要电池;看你功能要求和程序怎么做了

楼主:
我记得书上或是网上讲解相对编码器和绝对编码器的区别时说,相对编码器“怕”断电,因为断电开机后就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了,需要重新回原点,而绝对编码器不“怕”断电,因为只要给上电就知道自己的位置,因此断电开机后也不需要重新回原点,
据上,我觉得绝对编码器不需要电池,而相对编码器才需要电池,以防止机床断电时位置信息丢失,
以上分析哪里不对?

网友:
都没电池。

网友:
绝对值编码器在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独立的编码,上电就能直接读取自己在的位置。
相对值编码器除了Z相信号外,所有的信号都是一样的,所以上电不能知道自己的位置,即使程序做了断电保存,它也只能寄存断电以前的位置。
另外再说一下,绝对值伺服电机是有电池的,有效期是三年,所以有时候要跟换电池。

网友:
6楼回答确切

网友:
断电后一个小时以内应该还有记忆功能的吧,毕竟电容里面还有残存电量。

网友(2021-05-27):
一般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不需要电池。多圈的有电池也有没电池的。一般是用来断电,电池低功耗保存圈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