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硅胶按键的零件图技术要求该怎么编辑?

楼主(2020-06-30):
一般硅胶按键的零件图技术要求该怎么编辑?有没有实例发个看看

网友A:
你问的是”技术要求如何写”吗?

网友B:
材料度数
操作力量
寿命
接触电阻(指定印刷还是黑粒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问的是”技术要求如何写”吗?

是的。以前没接触过硅胶这些东西,现在新画了一个硅胶按键,由于没有参考,不清楚技术要求该怎么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材料度数
操作力量
寿命

谢谢您,您这边有没有实例能发我看下一下吗

网友:
硬度和使用次数,耐温范围,颜色,表面处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,您这边有没有实例能发我看下一下吗

自己做好形状,厚度,给出大概要求发给供应商,他们会给你专业意见。他们会修改图纸。
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硅胶按键模具图,20多年了,没有图纸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