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种设计方案

楼主(2020-06-30):
一个机构,有两个可旋转金属盘,由一根中心轴支撑和连接,再加三根定位轴(同步),工作时浸泡在液体中,需要同步旋转,同时也需要经常调节两个盘之间的距离,请考虑轴承防腐,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网友A:
易格斯塑料轴承。想便宜,用国产玻璃珠轴承(游隙极大,要注意)。

网友:
用油封为轴承做保护

网友:
侵泡在什么液体中?

网友:
用油封给轴承做保护

网友:
你只是轴承需要防腐么?不是整个机构都需要防腐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易格斯塑料轴承。想便宜,用国产玻璃珠轴承(游隙极大,要注意)。

易格斯的靠谱,还是要看什么液体,精度要求。

网友:
转速多高?重量?精度有无要求?什么液体?强酸类的就不同了!不好回答啊!

楼主:
主要不是为了防腐问题,主要是弱碱性清洗液,需要紧密配合,保证两个盘同步旋转。想寻求一种方便的调节间距的机构。

网友:
陶瓷轴承如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