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风管道设计求教

楼主(2020-07-01):
各位大侠好,我前一段设计了一个吹扫板带的系统,包括离心风机,管道,喷嘴。各参数如下:板带宽1900,要求能吹扫干净全带宽的水;
离心风机50m3/min,风压18kpa(配套30kw定频电机),风机入口带DN250气动蝶阀(不能调节开度);
管道:Φ219X6,管道系统共10米,5个弯头;
喷嘴:用不锈钢板拼焊了一个渐缩喷嘴,开口为矩形,尺寸450X5.5mm,1台风机通过管道从2个该喷嘴喷出。
工况要求喷嘴距离板带垂直距离至少750mm,今天启动风机后,发现喷嘴处啸叫,风噪很大,伴随风机振动较厉害;
现在经过分析,我认为风机选型大了,请问这种情况下要怎么整改?

网友A:
喷嘴开大点行不

网友B:
这得压缩空气吹扫更干净一点,普通风机压力达不到。另外最好选用专业的吹扫喷嘴,啸叫会大大减轻

网友C:
搞个压力或者风量调节,或在吹嘴上加减压,不知可行?

网友D:
风机底座有减震垫吗?风机口加软连接。风管流速计算下来是多少?

网友E:
现在的喷扫效果好吗?

网友:
处理办法我们通常可装消声器处理
风管中风的冲突声。通常在设计阶段就要思考噪声的问题,设计操控好管内风速,防止风声啸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喷嘴开大点行不

我怀疑风机风量和喷嘴不匹配,风机进口用钢板挡住一部分噪音和振动低了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得压缩空气吹扫更干净一点,普通风机压力达不到。另外最好选用专业的吹扫喷嘴,啸叫会大大减轻

谢谢指点,这个用的就是低压大流量的吹扫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搞个压力或者风量调节,或在吹嘴上加减压,不知可行?

我在入口加了挡板,噪音低了些,吹扫效果还没有调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风机底座有减震垫吗?风机口加软连接。风管流速计算下来是多少?

底座没有减震,确实有必要加软连接。风管中风速24.7m/s,喷嘴出口风速约168m/s。附一张我计算的速度云图给您看看。
我觉得喷嘴应该有个最大出风量的极限,过了这个极限的话,噪声振动就会明显变大。
但目前不会分析。

速度云图

速度云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现在的喷扫效果好吗?

还没试呢

网友E:
假如喷扫效果足够好,可以降低风量的话,可以加变频器调速,或调进口风门来调流量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,这个用的就是低压大流量的吹扫

流量大没用,压力一定得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怀疑风机风量和喷嘴不匹配,风机进口用钢板挡住一部分噪音和振动低了些

口挡着,进风量就小点了,估计把出口开大点,效果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假如喷扫效果足够好,可以降低风量的话,可以加变频器调速,或调进口风门来调流量

因为是定频电机,我准备减小进口开度来调节流量,有厂家有吹扫成功的

网友(点评):
定频电机,如y系列的异步也是都可调速的

网友(点评):
我用的是YE2-200L1-2三相异步电机,那样的话还要增加变频器,我准备关小风机进口试试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口挡着,进风量就小点了,估计把出口开大点,效果一样

是这样,但是只要保证能吹扫的话,关进口能节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流量大没用,压力一定得高

有厂家有成功的例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