恒功率柱塞泵起调压力的疑惑

楼主(2020-07-01):
正在用一个力士乐A11的恒功率柱塞泵,想问一下,恒功率柱塞泵的起调压力是个什么概念,在系统中,起调压力该如何确定多大

网友A:
泵坏了,溢流阀卡死或损坏,导致泄压、在执行元件(油缸,马达等)损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泵坏了,溢流阀卡死或损坏,导致泄压、在执行元件(油缸,马达等)损坏。

应该是泵达到恒功率值时候对应的压力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