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算转动惯量或者转矩确定电机型号?

楼主(2020-07-01):
    如图所示, 图中的步进电机只是示意,后续改为调速电机, 卷盘的直径1000mm, 重量50KG, 如何算转动惯量或者转矩呢?
  这个公式算惯量怎么有嗲夸张呢?J=1/2*m*R^2 。
  转矩能用这个公式算吗? M=FL。

网友A:
转动惯量和转矩的计算公式没有错。

转矩=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

楼主:
哥,请教一下, 转矩中的F算那个力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转动惯量和转矩的计算公式没有错。

转矩=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

哥,请教一下, 转矩中的F算那个力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哥,请教一下, 转矩中的F算那个力呢?

如果转动件只是圆盘,这个F用积分计算。

网友B:
这种圆的,旋转的,选电机
先算惯量
然后拿惯量去乘角加速度得出转矩
就行了
还什么积分,说得和真的一样

网友:
你用solidworks测量一下转动惯量就出来了

楼主:
上面我没有说明白, 是一盘卷料,M=FxL,  这里的F是整盘卷料的重力吗? L能算卷盘的最大半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上面我没有说明白, 是一盘卷料,M=FxL,  这里的F是整盘卷料的重力吗? L能算卷盘的最大半径吗?

楼上已经说了,圆形转动的物体,转矩得按惯量x角加速度,这和你的m=fxl   以及f=ma都是同一个公式不同受力分析下的不同表达形式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圆的,旋转的,选电机
先算惯量
然后拿惯量去乘角加速度得出转矩

加速度不知道, 卷盘不是一直都在转,隔一段时间转一下,就是说卷料走了一定的长度后, 卷盘再放卷一定的长度, 按照上面的公式J=1/2*mr^2,这个惯量好大,我有点质疑哪里错了?

网友:
转矩M=Ja,a是角加速度。转动惯量没算错

网友:
惯量比是负载惯量/电机惯量,如果要求系统比较灵敏(马上启动和停止),选惯量比小的电机,惯量比一般在1-10之间,30的我也见过。峰值转矩可以用Ja算,小于最大转矩80%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加速度不知道, 卷盘不是一直都在转,隔一段时间转一下,就是说卷料走了一定的长度后, 卷盘再放卷一定的 ...

公式没错,算好惯量后,再除以你齿轮比的平方,拿这个值去和电机的惯量进行比较
角速度假设你速度不快30°/s,启动速度也不快0.5s到达这个速度,那角加速度就3.14/6/0.5=1.05rad/s^2

一般都是惯量不够,加个减速机,扭矩一般都够

网友:
有没有高手能写出详细的计算过程?

网友:
最好在出力端增加减速电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