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69K等级的实现

楼主(2020-07-01):
          现在需要这样一种结构配合,就是一段外径50mm壁厚2mm的筒体两端用钢质端盖封起来,只靠端盖和筒体的配合压装起来密封,能达到IP69K的等级,请问下各位大神,筒体的内壁和端盖的外表面需要怎样的配合公差和表面粗糙度?

网友A:
IP69K的标准出来一段时间了,还没有产品用到,也就没有测试过。一般密封我们都要用到密封件来密封,像这种用金属件直接压紧的机械密封还没有接触过。感觉配合上面要过盈配合,过盈量至少要大于表面粗糙度Ry。一点分享,后续有进展希望楼主能在群里分享。

网友B:
感觉你这越粗糙越好,直接压进去,把微凸起给压没了,就互相啮合在一起,形成迷宫密封了

网友C:
要以密封结构考虑,考虑表面加工光洁度意义不大

网友D:
IP69K要求能经受住10MPa的水压冲刷,简单的端面压接估计够呛,这个不是什么公差和精度的问题。筒和端面就不能焊接在一起吗?如果能这样多简单,或者在筒端焊接一个法兰盘,法兰端面铣出一个凹槽装密封圈,或者铣密封环加装金属封。(筒的壁厚2mm),我只能想到这些,期待大神回复

网友E:
我们新能源电动车密封等级IP67,楼主的要求更高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IP69K要求能经受住10MPa的水压冲刷,简单的端面压接估计够呛,这个不是什么公差和精度的问题。筒和端面就不 ...

内部还有走线之类的,焊接的话就会有高温损伤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们新能源电动车密封等级IP67,楼主的要求更高啊!

要能经受的住水枪和油浸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要以密封结构考虑,考虑表面加工光洁度意义不大

轴有密封结构的,但也需要这种端面的配合密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P69K的标准出来一段时间了,还没有产品用到,也就没有测试过。一般密封我们都要用到密封件来密封,像这种 ...

如果能直接靠金属面的配合就实现IP69那是最好不过的。其实苹果手机的机身就有很多拼接缝,不知道是怎么实现IP69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你这越粗糙越好,直接压进去,把微凸起给压没了,就互相啮合在一起,形成迷宫密封了

表面粗糙的话,也很有可能压接配合的不均匀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表面粗糙的话,也很有可能压接配合的不均匀呢

不需要均匀呀,迷宫密封,只要是死胡同,肯定漏不出去不是,当然天下肯定没什么免费的午餐,如果这么简单,这世纪难题就被你解了,连实验都不用做,估计这玩意也就只配摆地摊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P69K的标准出来一段时间了,还没有产品用到,也就没有测试过。一般密封我们都要用到密封件来密封,像这种 ...

苹果手机机身上的连接缝挺多的,不知道是怎么实现IP69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