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佬,松紧螺丝

楼主(2020-07-01):
大佬们 我现在有一机构需要松开8个m10螺丝后取下工件后后放入下一个工件后再上这8个螺丝,有啥好的松紧螺丝机构吗,请大佬们赐教一下关键是m10螺丝要能取出来还要能自动回去锁上?

网友A:
人形机构+搬手启子,人形机构+电批

网友:
经常拆装的话,考虑用快速夹吧!螺丝拧来拧去太麻烦,当然如果有钱也可以上自动电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人形机构+搬手启子,人形机构+电批

那前辈,请问内六角扳手该如何定位到沉头六角头内呢?压着扳手转自动卡到位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前辈,请问内六角扳手该如何定位到沉头六角头内呢?压着扳手转自动卡到位吗

你一般拧螺丝怎么拧呢?人形机构不长了两眼睛么?当然自动锁螺丝机好像还真是自定心的

网友:
换个思路怎么样,让螺杆自转,螺母不动

网友:
能取出来再自动回锁,这样的动作用到螺纹紧固方面,机构会比较复杂,要费老大劲儿才能实现。建议采用气动,或液压油缸来代替螺纹压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