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inventor2020 工程图 不显示形位公差符号!

楼主(2020-07-01):
这是什么情况 请大家帮忙看看

楼主:
还是这种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缺字体。。。。。

上个月还好好的,突然就这样了,有什么解决办法吗?

网友:
估计是SW的字体被杀毒软件清理掉了。

网友:
SW的字体?【这是啥玩意?】
被杀毒软件清理掉了?【哪个杀毒软件会清理字体?】

你确认你说的是真话??

网友:
用inventor重置实用程序重置一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