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用牙嵌式电磁离合器时有什么保护措施吗

楼主(2020-07-01):
刚用了一个牙嵌式电磁离合器连接,但是怕这个离合器发生不可预知的失效,比如该断开的时候没有断开,这样会导致发生事故,所以想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呢,大家怎么解决的呢?

楼主:
感觉这帖子要沉了。

网友A:
这种问题在正常的企业是不会发生的,当然好像现在不正常也挺多。这样说吧,这种事情就是一个互锁,如果做机械的没考虑到机械互锁,那么还有做电气的考虑电气互锁,做程序的考虑程序互锁,如果都没人考虑,那老板估计得考虑把自己锁了

楼主:
我最初设想的是,是否可以在从动端加一个可以检测转动的传感器,当从动端应该停止转动时,检测到还在转,则PLC这边将电机停掉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问题在正常的企业是不会发生的,当然好像现在不正常也挺多。这样说吧,这种事情就是一个互锁,如果做机 ...

像这种安全性质的设置必需要有滴,就是感觉单纯设置一个传感器给PLC传信号有点笨拙的感觉,所以想问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

网友B:
有句话怎么说来着,谁都能管就意味着谁都不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句话怎么说来着,谁都能管就意味着谁都不管。

作为设计者肯定在设计的时候需要想到这一点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像这种安全性质的设置必需要有滴,就是感觉单纯设置一个传感器给PLC传信号有点笨拙的感觉,所以想问下 ...

说到底,这种电气控制比机械控制成本要低些,事实上你不可能在你的负载端不设传感器,当然就你这事儿,电机就可以解决,带负载与不带负载,电机电压是不一样的。一般的伺服电机里好像有什么内部反馈电路,我也是菜鸟,据说分析电机数据现在可以倒推出很多机器数据。连的你转动惯量,用电机算,都比你手算准确得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到底,这种电气控制比机械控制成本要低些,事实上你不可能在你的负载端不设传感器,当然就你这事儿,电 ...

好吧,谢谢老铁建议,那还是用传感器吧,我这里是双动力,一个普通电机和一个带抱刹的伺服电机,伺服电机是用来定位用的,担心当离合器失效没有断开时,普通电机转而伺服电机在抱刹状态,损坏掉伺服电机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吧,谢谢老铁建议,那还是用传感器吧,我这里是双动力,一个普通电机和一个带抱刹的伺服电机,伺服电机 ...

那你可能还是需要机械过载保护装置,要不就是你的伺服要用转矩控制模式

网友C:
你可以选带信号反馈的型号。

网友D:
需要在完全没有水分、油分等的状态下使用牙嵌式电磁离合器,如果摩擦部位沾有水分 或油分等物质,会使摩擦扭力大为降低,离合器的灵敏度也会变差,为了在使用上避免这些 情况,就加设罩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可能还是需要机械过载保护装置,要不就是你的伺服要用转矩控制模式

谢谢老铁建议,我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选带信号反馈的型号。

还是需要靠传感器的,因为如果离合没有断开,那个普通电机转但是伺服电机处于抱刹状态,这个时候抱刹的伺服的扭矩大于普通电机的扭矩,所以会出现所有轴都不动的状态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需要在完全没有水分、油分等的状态下使用牙嵌式电磁离合器,如果摩擦部位沾有水分 或油分等物质,会使摩擦 ...

谢谢老铁提醒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