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步带MXL与S2M,S3M实用场景的区别

楼主(2020-07-01):
想问下各位大佬什么时候用MXL,什么时候用S2M,S3M同步带,同步轮
求助,谢谢各位了!

网友:
个人觉得圆弧齿适用于低速高精度使用,一般情况都用梯形齿,具体选型可以看米思米的书后面有

网友A:
M型同步带传递的力也会大一些,我们公司做的设备基本上都会选用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型同步带传递的力也会大一些,我们公司做的设备基本上都会选用它。

S口M是高扭矩,MXL是普通扭矩,翻一下米思米书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