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求紧急制动或者说瞬间停止是指多长的时间啊

楼主(2020-07-01):
圆柱体以π/30 的角速度圆轴运动, 要让它瞬间停止, 角加速度要多大? 瞬间停止的时间 怎么确定啊  我要用这个算惯性力矩的 新手小白谢谢指导

网友A:
瞬间停止用机械限位

网友B:
你若想翻车,瞬时停止是可以的。人类至今还从未在时间上发生过阶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瞬间停止用机械限位

用这种机械限位可以吗  但是得根据惯性力矩校核一下这个卡扣的强度吧

网友(点评):
不行,气缸受不了大的横向力,得换结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若想翻车,瞬时停止是可以的。人类至今还从未在时间上发生过阶跃

大哥你不要嘲笑我嘛 我给你发个我计算的照片 你帮我看一下我的思路对不对。 我想先算一下驱动电机失电以后 ,不用外力,靠摩擦力制动能转多久停止 你看我的计算公式对不对 谢谢谢谢

网友(点评):
FS才是能量,FT是动量;还有单位得统一啊,一边是公斤,一边是牛顿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若想翻车,瞬时停止是可以的。人类至今还从未在时间上发生过阶跃

领导这么要求的 我小白一个咋弄嘞

网友:
瞬间是形容词的话,可以是几十秒以下。是时间单位的话约0.36秒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领导这么要求的 我小白一个咋弄嘞

你领导编程么?不编程,你忽悠他也不知道是吧。他让你搞一机械机构你就搞一机构,你就算程序搞10S减速,估计那么慢的速度,他肉眼也看不出。外行都是拿来忽悠的。你把钱忽悠到手里就好了,你又不做控制,你给堆一堆铁,让做程序的给他说事儿好了。

网友:
瞬间停止就是当速度从w到0的停止过程,时间无限趋近于零,即对时间取极限值。你列个角加速度,转速,和时间的关系式,让时间趋于零。

网友A:
用刹车盘那样的结构吧,用的比较多,坏了也好换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用这种机械限位可以吗  但是得根据惯性力矩校核一下这个卡扣的强度吧

不是气缸   是步进电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刹车盘那样的结构吧,用的比较多,坏了也好换

考虑过刹车盘 但是没有空间安装,所以放弃了 。 我想过再加一个齿轮,不加电机。齿轮和轴转动,再加一个失电制动器给轴抱死制动。但是被否决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大哥你不要嘲笑我嘛 我给你发个我计算的照片 你帮我看一下我的思路对不对。 我想先算一下驱动电机失电以 ...

好吧 我现在乱套了,不知道咋算了

网友C:
搞个断电刹就行了,看看卷扬机上的,钱多用个大的,一抱就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搞个断电刹就行了,看看卷扬机上的,钱多用个大的,一抱就停。

你说的是“失电制动器” 是吗 我提过这个想法 呗否决了,说是放在这个上不合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吧 我现在乱套了,不知道咋算了

分析下吧,你说你领导,好吧客户就要瞬时停止,那么就当你电机瞬停了,这时你转盘还在动,只剩下点间隙就亲密接触了。那这么这个间隙互动的时间,你的反向制动装置如何见缝插针,迎难而上呢?所以这是控制考虑的事儿,你不用考虑。你只管拿堆烂铁给堆上,后续你领导客户自然会压着做控制的解决,你还可以学习下。当然你不能让他针对你了,不然,即便你方案可行,他也给一脚踹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是“失电制动器” 是吗 我提过这个想法 呗否决了,说是放在这个上不合适

为啥不合适,你觉得那个理由成立不。还是像我们这一样,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,为何不说,他错了还要你背锅,最后还来一句,你记得国企里领导永远是对的。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