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前辈,这个行程应该怎么算?

楼主(2020-07-13):
如图所示,如果要将圆盘旋转90°,将这个杆由B点推到A点。应该是用什么公式或者方法来计算这个行程?或者有没有好的思路提供一下?弄了半天,脑袋都是糊的,后悔没有好好读书。

网友:
你就画出两种状态就好了呀,最短和最长的位置

网友:
这个机构,气缸应该是固定的吧,这样气缸杆会受比较大的径向力,建议改结构
正好有个图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:
气缸状态画出两个就看出来了

网友:
气缸两端铰接。行程比弦长大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