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:这是铝合金表处的缺陷吗

楼主(2020-07-01):
铝合金阳极氧化处理,表面有这种亮斑,不知道是什么。

网友:
我猜测是工件氧化前没有处理干净,表面有油污,导致氧化不均匀,个人猜测。

网友:
氧化前有油污或者是水也会这样

网友:
一般表面处理前都会酸洗去油污杂质的,这个估计得问表面处理厂,现在材质供应也是良莠不齐,也可能材质有杂质,这真不好说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氧化斑,铝合金表面很容易被氧化,从而生成一层极薄的氧化铝膜,这层氧化膜不仅疏松而且多孔,并且不均匀,抗腐蚀能力也不强,容易沾染污迹,从而影响到铝合金外表的美观。

网友:
可以测试下表面导电性,阳极氧化不导电。

网友:
加工出来以后表面切削液没清理,下次注意清理干净就好。我们磨完7075还会有些发黑,材料纯度也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