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孔设计对比

楼主(2020-07-01):
根据大家的回复,我把之前发的图修改了细节,把缺少的尺寸补上,这个沉孔用作上铆钉。

请教各位机加工朋友,图中设计A和设计B的开孔方式,哪一种更容易加工,加工成本低,而且一致性好?B设计的倒角小于A设计。材料是40CrMo。谢谢大家!

网友:
只有0.5个厚,都不好加工吧。

网友:
  这样设计的目的?

网友:
贴近刀具标准的相对容易吧

网友:
明显图纸不符合比例,大概意思明白,应该A图加工成本低

网友:
既然锥角度深度没要求,就 一样

网友:
理论上B加工容易,侧面刃容易切削,实际上那样的钻头很难磨出来,除非专门的锥形钻孔工具(例如锥形螺纹的锥度钻)
从图来说,锥度小了,很小的开孔直径变化,孔深度变化就很大,那么按0.5的厚度就很容易钻通了

网友:
设计有问题

网友:
肯定是A了,这种C型式的倒角最容易加工出来。

楼主:
看到大家的回复,这个孔是为了上沉头铆钉,A方案的倒角深度是0.1, B方案则是0.35。开这样的沉孔的工艺,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不是先加工为直孔,然后用转头加工倒角?还是要上铣床铣出倒角? 估计用铣床成本高一些

网友(2020-08-10):
设计不对,图纸不按比例画看不出来,0.1和0.4深度哪来的25度角,基本就是个平面,加不加工有什么用,不是那个好,哪种方案都没意义.